[SMI] 一个关于2258XT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1-01-31):
有一块2258XT的双贴BGA316的板子,贴了两片海力士的,开卡跑分跑圈一切正常,然后装上外壳就不识别了,外壳拆掉又正常,看板子做工较简陋,自己猜测是不是电路哪里缩了导致的?如果 是,应该怎么补上?

网友:
铁外壳的话看下是不是哪里接触到了/塑料外壳看下不是接口有虚焊啥的

网友:
金属外壳的话推荐在SSD板前后贴绝缘胶带,塑料外壳看看装的时候是不是bie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