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热水器漏水 这个是水箱漏水还是像接头漏水啊

楼主(2021-01-31):
有老师傅懂吗这个是接头漏还是里面水箱漏啊 拆外壳就烦一点了 如果接头漏我就自己买个换换了

楼主:
这几天晚上也没到零下温度 照理说前一阵爆冷都过来了 咋就突然漏了 有点费解。。。

网友A:
这个接头 一般路边五金店买不到吧?

网友B:
这一点点漏,估计是内部水气联动阀漏,有个胶碗破损了,或者联动针密封圈密封不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头 一般路边五金店买不到吧?

的确有区别于常规的外型。。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点点漏,估计是内部水气联动阀漏,有个胶碗破损了,或者联动针密封圈密封不严 ...

那我拆了看看 的确是漏的不多 一点点的

网友:
     你这个是燃气热水器的,放心拆吧,你拆开外壳,才能找到真正漏水地方,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网友:
不拆外壳弄不了的,先拆了外壳看看内部是什么情况!

网友:
裤子湿了, 你说粑粑了还是尿尿了

网友:
前一阵寒潮晚上零下20度好几天,厨房的燃气热水器冻漏水了,前几年冻裂过一个水箱售后换了个新的500物料50人工,找出来以前换下的原装水箱(已经补焊好)费了半天劲换好,一上水发现水从流量传感器那里流出来了,脑壳大了,原来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疫情原因某宝都不给河北发货,只能先放下了过一阵买了新的配件换上。

网友:
一般前脸拆下来就能看到内部全貌,上下不超过八个螺丝,打开拔掉面板线插头方便观察漏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