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折腾 4.2" 三色墨水屏成功,完美外壳

楼主(2021-01-31):
偶然拿到这个SES的4.2" 三色屏,非常好拆,不需要做破坏性解拆。给大家看看效果。

原主控很小,很精致。

屏幕查不到任何数据,不得不説,老外的设计还是不错,屏幕覆盖定位都不错。

拆除原来主控,安装合适的主控到原来电池盒里。

稍阔大原来电池连线位,使可以安装延迟线

新驱动,能放到原电池合内

在后盖上开个小洞,穿出连线!
效果测试

再安装个支架,完美!!

网友A:
显示的好象是墨水屏.显示很漂亮.

网友B:
多少钱?
哪买的?
还有么?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
哪买的?
还有么?给个链接,谢谢!

看来你又要开始发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的好象是墨水屏.显示很漂亮.

3色屏説的是就3色墨水屏

网友:
三色屏不能局刷是痛点。

楼主:
一直不太满意原来的效果,没法立住,线还很短,没法方便的换屏测试。

趁着假期,再改造一下。

刚好8根线,就拿6类网线替换原来的杜邦线吧。

为了立起来,安装一个支撑架,后盖上刚好有蜂巢孔,可以塞一颗螺母(完全贴合)!开心。

墨水屏立起来了,可以做什么呢?日历?二维码?

后边6类线接口,为了方便连接,当然上水晶头座比较好,方便拔插。

杜邦线太脆弱了,换6类线是不是更简单点?

最终效果是这样的。

网友(2021-08-10):
屏幕的型号是什么?用微雪的哪款驱动

网友:
马克,感谢楼主,这个价签我也有几个,还有小屏的,厂家好像是,京东方BOE价签
晚上回去我也搞一下

网友C(2022-01-04):
请教下楼主这个是用什么程序驱动的?是微雪原版驱动就可以直接驱动这个屏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楼主这个是用什么程序驱动的?是微雪原版驱动就可以直接驱动这个屏幕吗? ...

不行的,代码要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代码要调整

咸鱼上imagotag的比汉朔的便宜,也想搞几块回来玩玩,请教下微雪的例程要改哪块

网友:
墨水屏24pin的接口定义各家的都一样吗?买了微雪的esp板子,不知道能不能点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代码要调整

楼主可以把代码分享一下吗?
frame_time@qq.com

网友(2022-03-10):
这个手头正好有一个,代码可以发一下吗。用微雪驱动可以显示,但是不太正常

网友:
邮箱:jl.wen@qq.com

网友(2022-04-15):
刚买了2个同牌子的,主控不一样,嘉立创打了开源电子书的板子,明天就到了,开始折腾。

网友:
之前也买过SESIMAGE的2.2的屏,刷新太慢了,刷一次要27秒,改成双色驱动也要5秒,所以后面还是换别家的在玩

网友:
这玩意就是看起来很心动, 拿到手却完全不知道能干什么

网友:
看起来不错, 愚笨却完全不知道能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