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tao灯神5W灯泡;神友DIY铝合金作品,换芯升级7W完成~

楼主(2021-01-31):
tao灯神好久不见,自行做老板去了,论坛一大损失。。。。。。
早期铝合金套件作品,这次来了适合驱动,改善延时和提升功率。

网友:
是的,陶大师好久都没来了,你可以改用松下3030灯板啊!

网友:
散热看着真顺眼,这是买铝合金送灯啦

网友:
看到灌封后先不用升级,等用到不亮后再考虑撬开。

网友A:
胶比灯贵 捅了可惜啊啊啊啊啊啊! 感觉一些难拆难改装的, 可以装在不需要工作阅读的地方用着。任务照明的场所可以DIY一些自己满意的作品

网友B:
这散热片真是实在。之前拆过一些的LED灯泡,外面只有薄薄的一层铝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散热片真是实在。之前拆过一些的LED灯泡,外面只有薄薄的一层铝罩子

第9张图,那导热面特别的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比灯贵 捅了可惜啊啊啊啊啊啊! 感觉一些难拆难改装的, 可以装在不需要工作阅读的地方用着。任务照 ...

看着底子不错玩一下。
以后装修灯泡灯具要侧重考虑。高质量LED芯片、灯泡还是有不少的。
这个灯灯神作品这5瓦功率小些,另驱动通电延时偏长。所以碰到合适驱动就搞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9张图,那导热面特别的厚。。。。。。

是呀,就怕太薄了热量散不出去。用久了电容、灯珠热死在里面,见过很多LED灯泡都是这么坏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散热片真是实在。之前拆过一些的LED灯泡,外面只有薄薄的一层铝罩子

对聊LED感兴趣否,带你进闲聊群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底子不错玩一下。
以后装修灯泡灯具要侧重考虑。高质量LED芯片、灯泡还是有不少的。
这个灯灯神作品 ...

通电延时太长是因为400V主滤波电解容量太大, 还是后级输出端滤波电解容量太大? 还是说这个驱动的IC本身的 启动时间问题

网友:
这胶看着好像撒了巧克力的蛋糕

网友:
谢谢分享。。。。。这散热不错,材料厚实。。。。。

网友:
真的不错。驱动电源在哪里淘的。有连接吗?分享一下。

网友:
灯神作品要好好收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