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吸顶灯维修

楼主(2021-01-31):
家里客厅灯灭了两组,其中一组灯条上有俩贴片led坏掉了,换上就亮了。
另一组拆测灯条ok的,把led驱动拆下来一看,炸了个电感
全桥里坏了俩M7二极管,从料板上摘俩M7换上,查ob3396典型电路图,发现电感那位置可以换保险
于是加个1A保险丝,热缩管封好
接好后全组灯都亮了,元件几乎都是捡的,维修没花钱

网友:
原电路L1本来安的就是个10欧姆左右的保险电阻。

网友(2024-10-12):
大师贴片led你用什么工具拆换的,我用热风枪容易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