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移花接木将小熊养生壶玻璃换到荣事达上去

楼主(2021-01-31):
荣事达养生壶玻璃破了,Tb上也找不到,小熊养生壶有的像,但不给量尺寸,于是在某鱼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网络图片

上联系买了个小熊养生壶上口13.5,下口是一样的,但硅胶圈大小不一样,必需拆下来
上口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网络图片

楼主:
这个温控器看上去也一样,不知怎么区分

网友A:
温控探头是有阻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探头是有阻值的,

我看牌子也是一样的

网友:
前几天养生壶倒水盖盖子,玻璃就裂了,看来不是手重,质量有问题。

网友:
是啊,我的也是玻璃壶体坏了。淘宝看一下单壶体就要40--60,还不如咸鱼淘一下。耦合器对的上一般没问题,不放心还可以把底盖打开看看接线定义。

网友B:
和你一样,小熊养生壶底座坏,同事荣事达玻璃杯破,底座不要拿回配上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你一样,小熊养生壶底座坏,同事荣事达玻璃杯破,底座不要拿回配上正好 ...

小熊和荣事达一样能互换?

网友:
分别测量下两个探头的室温阻值和100℃阻值,一样的话应该就通用了
再注意以下五环对应的插线别乱掉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