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屁颠虫小音箱

楼主(2021-01-31):
N年前从电脑城十几块买的小音箱
质量很“某多多”,用一段时间一个音响没声音,一直闲置到现在
背部的电位器,接触不良,动一下就好了,再动一下又没声音

拆开里面很简单,一个喇叭,一块功放板(3瓦*2)

屁颠虫原装喇叭

功放板,功率3瓦*2
功夫ic资料

论坛撸的除锈剂喷进电位器,左右旋转几下,有明显的改善。

装回去。。。。

网友A:
这种小音箱,能用就行,很少能碰到好货。

网友:
如果是开关触点,尽量买WD40或者触点专用清洁剂。其它万能润滑剂我用过,主要作用松动螺丝,触点开始挺好,后来得缝纫机油洗掉再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音箱,能用就行,很少能碰到好货。

声音挺大声的,就是音质不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挺大声的,就是音质不怎样

之前用过这牌子也帮朋友买过,这牌子比山寨的好一点,要求太高那没办法,20上下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