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聊以塞命式地救活一盏LED灯

楼主(2021-01-31):
忘了什么时候拾到的一盏不亮的灯,有时间拆开看一下

普通灯加个罩罩,就成了工矿灯,看灰尘就知道扔角落多久了…………

实际灯面很小,直径大概80mm样子

驱动还很容易拆的

没什么特别的,简简单单,不过板上涂了防潮油,芯片丝印也看不清了

看了看,2并50串,共100颗灯珠

检查了一遍,有4颗灯珠断路,其中2颗是属如同并一串的,所以造成整个灯珠串断路不通了

直接短接断路灯珠,恢复灯珠串电路

暂时是可以通电点亮了…………,可以留着备用应急,常亮的话其它灯珠死的更快

算是修复了吧………………

网友A:
怎么测灯珠好坏来着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测灯珠好坏——用万用表?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灯珠好坏来着

万用表能直接点亮的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灯珠好坏来着

最方便的是拿个放大镜看,有黑点的就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灯珠好坏来着

9v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量

网友B:
可调电源 ,接万用表笔 ,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 ,接万用表笔 ,好测试

最业余,什么工具也没有的情况下,用个1.5V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