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变频器外部电位器的接法

楼主(2021-01-31):
伟创380V 5.5KW的变频器,现在要外接电位器调速和正/反转开关使用,请教各位调整输入频率和电位器是不是这样接的?

网友:
不对,上面两根反过来。

网友A:
电位器两端接+10V和GND,中间端接VS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两端接+10V和GND,中间端接VS1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参数要设对来哦,伟创的变频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要设对来哦,伟创的变频器还是不错的

参数我正在看说明书,我还得再请教你,这个地方我按PRG键,选择E-01,参数值选1,是吧?
但下面的E-02怎么设置呢?因为再按PRG键就是F 和H的设定了。

网友A:
E-01=1,E-02=2,后面还有电机参数要设,还有最大最小频率以及上下限等等,还有加减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E-01=1,E-02=2,后面还有电机参数要设,还有最大最小频率以及上下限等等,还有加减速时间 ...

兄弟能不能PM个微信,到时候搞不定向你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01=1,E-02=2,后面还有电机参数要设,还有最大最小频率以及上下限等等,还有加减速时间 ...

我的目的其实也简单,没有过大的要求,就是电机能转且能调速就行,本身用面板按钮就行的,现在因为距离有点远,要引出个正反转和调频电位器方便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其实也简单,没有过大的要求,就是电机能转且能调速就行,本身用面板按钮就行的,现在因为距离有 ...

原来有用面板正常的话就不用改其它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有用面板正常的话就不用改其它的了

但是我现在要外接电位器和正反转开关,就得要设置参数了

网友B:
我有台安川的变频器也还没玩转它,变频器要实践,你拿个电位器到现场操作试验就知道了。先改这两项应该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安川的变频器也还没玩转它,变频器要实践,你拿个电位器到现场操作试验就知道了。先改这两项应该能用 ...

我这边各种变频器有10多个,坏的扔了几个

网友:
正转  接FWD   反转 REV   都接按钮的常开点。
VS1   接电位器动片。
多现场试下 ,

网友:
多试试,看手册多调试就能成功

网友:
信号输入有务,上面和中间互换,不然转动电位器,正负就要短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