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被阉割后的纸卡卡机

楼主(2021-01-31):
老早前,单位淘汰的纸卡考勤机,打卡部份补拆后扔了,留下钟面部份就放在工位上一直当时钟用,大概有4年以上了,前段时期,突然不走了,再次拆来修修……。

老科迈

原先里面的变压器被我换成了开关电源

里面只剩下主板及钟面齿轮箱,我以为中时钟机芯,结果这次弄巧成捉给整废后,全网搜索后才知它叫“钟面齿轮箱”

看钟面齿轮箱,步进电机带动

时钟数显主板,牛屎芯片,上面被我多次做过体外搭桥术

原主板,上面的整流及备用电池充电电路也被我阉割了

主控

主要的时钟步进电机驱动位三极管

驱动电机,6线控制

拆下钟面齿轮箱及电机,发现电机无脉冲输入,当通电时会自动对时又说明了电机是输出正常的,问题只有可能出在脉冲信号前端了……。

细查主板后发现:原来电源接在主板上后是分两路走的,一路直通显示和电机主电源,另一路才通到时钟脉冲形成控制芯片去的
主板上通到脉冲芯片去的铜箔腐蚀了,造成通电显示与自动对时正常,就是不走时的故障

同样做个体外搭桥术

搭桥术完成试机,走时正常了……。

但……接下来骚操作又使它废了,废了,废了…………。

装好,通电,自动对时,发现指针在运转时,有卡顿现像,再次拆下钟面齿轮箱看看
拆开齿轮箱,发现齿轮轴芯很干涩,如是喷点神油:WD40

结果喷多了,如是想去除一点,如是最骚的操作来了,拆下所有齿轮,用车间里的高压风枪猛吹,
在吹到那用来自动对时的一个齿轮时,听到了喷的一声,当时就感觉到了完了完了,肯定是有什么吹跑了
结果装好再试机,就对不了时了…………。
上油吹过后的齿轮箱,对比没上油时拍的,没发现有什么异样

但装上,对不了时是真的,只有怀疑那对时用的光电开关,中间齿轮孔里是不是还有个什么凸,凹镜什么的
细看那个齿轮,现在那孔就是一通孔

检测对时校准的光电开关

不知看了此贴的大神见识过没,这齿轮孔里面是否还有什么东西呢???

在某宝搜了下,这个齿轮箱还要20大几块还不包邮呢,真要淘的活到手都30几大洋了,看着破古董样,感觉也不值了呀

网友A:
还是算了吧,买个墙钟,清晰又好看,这个该淘汰了,不知道 在哪里看到的,说是提高生活品质的方法就是把旧的东西扔掉

网友:
可能我看修复视频多了已经中毒,每当看到这些有年代的东西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有一个高手把这个东西还原基本的面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算了吧,买个墙钟,清晰又好看,这个该淘汰了,不知道 在哪里看到的,说是提高生活品质的方法就是把旧 ...

钟的替代品真是很多,只是想着这个是电机驱动,跟大多的电子驱动不一样,有拆腾劲,这个估计折腾个直径米把的钟盘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