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LED49R6610U液晶电视显示白板维修

楼主(2021-01-31):
康佳LED49R6610U液晶电视屏幕显示白板,将主板(KONKA编号为35019493)代换后显示正常。

网友:
维修资料很详细

网友:
这板那emmc坏的最多

网友:
螃蟹居然也出电视芯片了

网友:
电路解说那么详细,最后居然换板......

网友:
也换个一个不开机的,,也是主板问题,,,查不出那里坏了

网友(2022-06-10):
好资料。要是能原件及维修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