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闲着没事做个角磨机调速插座

楼主(2021-01-31):
角磨机的速度太快,用着总感觉心惊肉跳的。于是在网上买了一个调速器,2000瓦的。看网上视频,2000瓦的足够角磨机用了。

放进86暗装盒里面,散热器有点高

只能飞线把散热器放平

可控硅

这样能放进去了

最后封箱

以后再也不用怕角磨机速度过快了

网友:
角磨机速度快不怕,怕的是抖动厉害。

网友A:
用着怎么样?我用个60V变压器减速有些笨,你这个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着怎么样?我用个60V变压器减速有些笨,你这个很好。

还行,电位器转到头,角磨机就是低速转

网友:
谢谢分享。刚开始,我还以为管子爆了。。。。

网友:
我是用输出53V的变压器,带的,双抽头,还可以用106V。

网友B:
角磨机重载下使用时这调速器功率是否小了点?感觉那种号称4000W的应该更合适。当然一般使用这种也凑合,我当年买角磨机时就有成品电扇调速器换了可控硅改了一个调速插座,只是发现用起来很不方便,比那种角磨机机身上自带调速开关的差很多。考虑过把外置调速开关拆解整合后集成到角磨机握把中去,但发现可以利用的内部空间很有限。想到角磨机高转速工作才能保证切磨效果更好些,改造的动力就不大了,毕竟现在各种电动工具价廉易得,需要不同转速时各司其职才合适。

网友:
速度是调下去了,功率也会变小的,没力量。

网友:
和我的一千瓦油烟机一样,暗盒装的也一样哈哈。我这里原来租给开餐馆的,餐馆老板没有带走,那油烟机就是涡轮风扇,一开机轰隆隆的,油烟喷出几米远,耳朵都嗡嗡响,太吵了,被我改成无极变速了,

网友:
是的 前面坛友回复正确 这种调速会降功率 我做了一个又放一边了 其实角磨机只要转的稳 别放木工片 不是很危险  我舅舅厂里几十号人天天角磨机不断 里面有些人从事行业几十年了 没有伤着

网友(2021-06-20):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重载下使用时这调速器功率是否小了点?感觉那种号称4000W的应该更合适。当然一般使用这种也凑合,我 ...

我自己做的,调角磨机好像里面有震动。

真不如厂家的,也不知道厂家电路是如何去抖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