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我一个镁光M4 64G SSD挂了

楼主(2021-01-31):
    好像没啥地方好用了,8颗8G MLC颗粒。
    颗粒是好就是容量太小了

网友:
可以做4个16G的U盘,俺最大的U盘才8G的呢

网友A:
做出来你就会发现,不但容量小,速度还慢呢

网友:
上次论坛见到别人8贴一个u盘,64g的,外壳好像都装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出来你就会发现,不但容量小,速度还慢呢

MLC的不会太慢的,比十来块钱买的用得放心吧

网友B:
能开卡就重新开卡呗,,,,做U盘不划算!!!!!!!!!!11

网友:
我的M4依然坚挺在第一线,软件显示还有94%寿命,09年买的

网友:
期待从新开卡,因为我也有一个挂了的M4

网友:
做成8g的听歌,做成16g的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开卡就重新开卡呗,,,,做U盘不划算!!!!!!!!!!11

开不了的,大M主控

网友:
优盘其实没必要太大~

网友:
可以搬板
但是闪存太多你试试找找做SSD的试试
不会搞的只会浪费钱

网友:
容量确实有点小,TOP48封装 的还好,可以叠焊,要是BGA的,叠焊都没机会。

网友:
8G可以了鸟~

网友(2024-03-25):
什么故障?我可以修好这款M4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