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通电就爆的0到24v可调电源KJS-1619

楼主(2021-01-31):
这个电源是买电磨配套的
0到24v可调
结果刚插电
电源火光一闪
啪的一生就爆了
卖家还挺好说话
拍视频给他二话不说马上重新寄了一个新的过来
旧的只能拆开看看能不能修一下
电源没有螺丝
只能用锤子大法打开
还好无损
拆开后发现一个红色元件出问题了
看了电路板
还好
没有焦
请问那个红色的元件叫什么?
我想买一个回来换上看看是否能救活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开关管的检流电阻都烧毁了,只换保险不行,还是要查下还有其他损坏件没有

网友:
保险都气化成蒸汽了,短路很严重啊,就换一个保险只是走老路,继续给板子电镀一层铜而已!!!
一般发生严重短路的情况桥堆第一个挂!!!!

网友:
把新的也拆开,对比着修

网友:
电源不敢乱修,太吓人

网友:
这个一爆烧一片,好好检查相关元件,没问题串灯泡启动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