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更换电容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1-01-31):
集成灶电源板因潮湿有水电容爆裂,保险管熔断。
电容和保险管已备好,请问更换时还要注意哪些事项,哪些无件易损坏,先谢谢了。

网友A:
保险轻微熔断可以不维修更换保险,你这个都气化了肯定有短路造成的,不仅仅是压敏电阻爆掉那么简单。
都烧的黢黑一片了还认为仅仅是电容鼓包???

网友:
清除碳化打火痕迹,还要检测整流桥是否击穿。

网友:
基本上可以换电源板了,这玩意换保险还是会爆,一烧就是一路损坏

网友:
万用表打一下看看

网友B:
去年六月的东西保修期都没过你就要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轻微熔断可以不维修更换保险,你这个都气化了肯定有短路造成的,不仅仅是压敏电阻爆掉那么简单。
都烧 ...

谢谢了,不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六月的东西保修期都没过你就要自己搞?

你怎么知道?明天中午给装回去。
帅丰售后在申请发电源板中。电源板要是像洗衣机板灌满密封胶就不会了吧。
沒想到新房子竟然潮湿到那里面去了,还好一年半载都不急搬进去,这里南方阴雨绵绵。窗户都是打开让它一直通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轻微熔断可以不维修更换保险,你这个都气化了肯定有短路造成的,不仅仅是压敏电阻爆掉那么简单。
都烧 ...

估计是220V端电压异常了,比如变成380V了之类的,有压敏可能后面还能保住

网友:
第三张图片没打码,前两张打码也失去作用了

网友C:
潮湿的板子不是这样干净,应该跟潮湿没太多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潮湿的板子不是这样干净,应该跟潮湿没太多关系

集成灶安装好才一个多月,沒用它,要半年后才准备搬进去,一两年都不急搬住进去,只是大多数业主都在装修,就顺便把它装好了,电源线是一直插着的,上周末在客厅抹地板,听到厨房"嘭"的一声,当时也沒用集成灶,就去开集成灶开不了机了。冰箱和燃气热水器一直都沒通电。
后打电话来看,里面好多水,让我想起此电源板如洗衣机电源板灌胶密封就好了,电源板就能全防水防潮了。
集成灶是安装说可以一直通电,插头在下厨柜里拔上拔下也实不方便。

楼主:
咋天私拆图片,手机看能不能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