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是否一定要买一级能效的电器?大家买家电的时候会重点考虑此项吗?

楼主(2021-01-31):
发现一级能效的电器都比较贵,想问下一级能效与三级能效的价格相差较大,还有必要选一级能效的吗?

网友:
我是做能效检测的
1级能效的确实省电
当然差价是不少
预算充足还是要买1级能效的,长时间使用也能把差价省出来
预算不足还是要买性价比高的

网友:
看你那电费贵不贵了,贵的话就买一级的,按五毛一度算的话洗衣机大概三年省的电费够机子差价,三年后就是赚了,空调差不多要五年回差价

网友A:
冰箱空调空气能这些需要搬运热能的需要买能效比高的,其他随便,比如开水炉,能耗肯定是3,因为是1:1转化,或者洗衣机什么的,洗个衣服再浪费水也肯定比手洗省水!!!

网友:
有些能耗低了动力就不一定好了 还有本来是铜的换成了铝的

网友:
节能不省钱是本土特色

网友:
省电不省钱的就算了

网友:
这个标注不是很靠谱的, 不如看性价比

网友:
买高能效的

网友:
是否一定要买一级能效的电器?大家买家电的时候会重点考虑此项吗?

网友:
一级能效通常设计做工用料比三级的好 不只是省电这一个差异..

网友:
还是得看功率匹配和价格的,还有一个就是看新技术(对你有用的),一级能耗只是参考而已

网友:
国内的一级能效不如日本的三级能效。其次,计算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节电电费和购买差价,而不是一年的。我原来买空调的时候计算过,变频空调和普通空调在12年的生命周期里,节电倒是很多,最后变成差价,只有不到50块钱。最后还是买了定频空调

网友:
看功率大小和利用率。小功率的差价不大就选三级的,大功率利用率低的也选三级。大功率利用率高的选一级。

网友:
是否一定要买一级能效的电器

网友:
有些商品没得选吧?空调还有1级能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冰箱空调空气能这些需要搬运热能的需要买能效比高的,其他随便,比如开水炉,能耗肯定是3,因为是1:1转化, ...

洗衣机比手洗省水?省粮食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衣机比手洗省水?省粮食还差不多

洗的过程都差不多,关键是漂的过程机器绝对要比手洗省的多,别不信,你打上洗手液洗个手还要十升水,漂洗衣物时更是好几百升水,你反驳就证明你没有自己手洗过衣服或者不用洗衣液肥皂的清水过一下就算洗过了!!

网友(2021-03-20):
我买的全是能效等级一级或二级的,从性价比上看还是能效高的好点。同等型号下相比。

网友:
如果只是从省钱的角度来看,功率越大,使用时间越长的才有必要买高能效。
想像一下需要处理我们每天上网的海量数据的几乎从不休息的服务器电源,不光能效高达98%(降低转换损耗),PF也是接近于1(降低连线损耗)。
微软和谷歌都把服务器中心扔到大海里冷却了(只要密封好,光散热费都节约一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