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车载充气泵充到设定值后自动停止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1-01-31):
同标题求教各位大佬

网友:
充气泵内置了压力传感器

网友:
内置小型压力传感器,单片机控制

网友:
压力传感器,相当于压力开关,到设定值断输出。

网友:
跟压力有关的通断,基本就是压力传感器,无论液体、固体、还是气体
跟光线有关的通断,基本就是光纤传感器,比如光敏电阻
跟速度有关的通断,基本就是光栅、磁性传感器,涉及到气体的可能也跟压力传感器有关
跟电有关的通断,粗暴的就是大刀闸把子,精密的就是各类晶闸管、各种极的管子

网友:
这不是很简单嘛,就是压力传感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