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39a+ 拆

楼主(2021-01-31):
3v的万用表
开箱

拆后盖下面2枚螺丝也可以分离了(电池仓可不拆)

谢谢观看

网友:
牛屎不圆,用五号电池好评

网友:
优利德都是这种转盘卡位,手感不太好

网友A:
好像跟白嫖的lc530内部一样,看来是找优利德代工的马甲

网友B:
为什么不买136B+?

网友:
方牛屎,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买136B+?

本地配件店没有这型号。胜利不想买。旋钮柱断了,磨了个铁柱不好用

网友(2021-08-06):
垃圾UT39A+表。各档直流电压偏高的不靠谱。采用SD7500方案,不能校准。2.500伏显示2.510v5.000显示5.01伏19.980显示20.04伏74.39伏74.8伏99.17伏显示99.7伏。想自校准没软件

补充内容 (2021-8-22 12:22):
后来知道了要怎样进入CAL了。关机后按HOLD开机全显后按三下H键就会进入CAL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地配件店没有这型号。胜利不想买。旋钮柱断了,磨了个铁柱不好用

貌似在哪里看到过这图,好像发个贴吧,这表那不是没啥用咯,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跟白嫖的lc530内部一样,看来是找优利德代工的马甲

啥时候又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