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器热水出水异常维修一例

楼主(2021-01-31):
       在网上看到许多人都说电热水器用几年后内部会很脏,应该清洗一下,再换一下镁棒。自己家里的史密斯60升电热水器已经用了十年了,虽说一直能正常使用。但想想网上人家发的清洗图片,那放出的脏水实在令人眼晕,于是也下决心清洗一下,也好换根镁棒。
      从网上买了一根镁棒,一瓶柠檬酸,还有一个拆镁棒的套筒。就开始清洗热水器。用了十年的镁棒消耗了大约一半多点。用柠檬酸加热泡了二十个小时内桶,没想到并没有放出那不堪入目的脏水,可以说从始至终冲洗出来的水都是比较干净的,难道说我们这边的水质还算不错吗?整个清洗过程就不细说了,总体上还是顺利的。
       清洗完热水器就开始享受热水澡了,可是才用了两次就发现有问题了。清洗前每回用热水器卫生间里总是热气腾腾的,现在感觉好象热水不热了,才放了一两分钟热水就开始变凉,必须随用随调,最后把混水阀的冷水全部关闭水也热不起来。明明是60升的容量怎么就没热水了呢?加热正常,显示正常,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最初怀疑温控器出毛病了,但是水能够正常加温,也能正常通断电,这样看温控器应该没坏。我打开了热水器一端的盖子,检查接线,无意中触到了内桶,内桶居然是热的,可是为什么有热水却出不来呢?
      我看着内桶发呆,突然反应过来,莫不是桶内的热水出水管有破损了,而且还是靠近最下端的地方,如果这个部位出现漏洞,那么新顶入内桶的冷水就会直接从破损处顺着热水管排出来,发生(短路)现象,桶内上部虽有热水也就出不来了。热水管这个部位如有损坏就可以解释这台热水器的故障现象了。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没有找到有换出水管的范例,通常这个管子是焊在内桶上的,自己也无法更换。不能换咱就走旁门左道吧。我量了一下出水管的内经,约为11毫米,用一根铁丝在头部弯了个小钩,探出了桶内出水管的长度,约330.5毫米。找来一根以前装空调时剩下的铜管,外经9.5毫米,截下330.5毫米,在一端头部焊上一个用来和原出水管端口结合的圆垫圈,这个修复用的管子就做好了。
      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了。从长端套入一个硅胶密封圈,再把这根管子从下往上插入热水器的出水管内,再连接好热水器的其他管子,通电试车,一切正常,热水器完美修复。
      发此小文是给朋友们提供一个思路,一条路走不通,咱就走另一条路,能达到目的就是成功。附上几张图片供朋友们参考。

网友:
这玩意也就北方水质硬的地方需要清洗,水垢很厉害~

网友A:
没用过电热水器,热水是冷水顶出来的吗?用水的时候,冷水必须开着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电热水器,热水是冷水顶出来的吗?用水的时候,冷水必须开着才行吧? ...

热水是冷水顶出来的。热水加温到设定温度后,全罐都是热水,这时不开冷水,热水在大气压的作用下基本上出不来,打开冷水开关,冷水进入下层,把热水顶出水罐,用到一定时间,上层的热水用光,整罐水就都凉了,也就没有热水了。再想用只能等着重新加温了,这也是储热式电热水器的弊端。

网友:
巧夺天工啊!!!!!!
不过有的热水器的进出水嘴都可以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电热水器,热水是冷水顶出来的吗?用水的时候,冷水必须开着才行吧? ...

也不尽然,为了用光热水也可以只要进水管,进冷水,加热后再从冷水管放出到用光,不会浪费热水,出水管制作为通气孔。
不这样到话是不会完全用完热水的,在进冷水出热水模式下每次用完水后,热水器里还有一罐不太热的热水,等到下次用时白白冷掉,还得重新加热,浪费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尽然,为了用光热水也可以只要进水管,进冷水,加热后再从冷水管放出到用光,不会浪费热水,出水管制 ...

你这样的话,需要在冷水、热水之间加一个阀门什么的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尽然,为了用光热水也可以只要进水管,进冷水,加热后再从冷水管放出到用光,不会浪费热水,出水管制 ...

这也是个办法。只是还有点问题。一个是出水压力会低一些,莲花头可能不会呈现出喷水现象。再一个是水温调节不好控制,这就要求加温时控制好水温。另外还有一个水罐容量问题,如果是一个人用每次要烧多少水合适呢,又如何控制进水量呢?

网友C:
家里的那个进口的储水式电热水器用了20年,早期不懂要清洁内胆,后来意识到的时候,供应商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一直没清洁过,也不知道怎样换镁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家里的那个进口的储水式电热水器用了20年,早期不懂要清洁内胆,后来意识到的时候,供应商已经不存在了。所 ...

镁棒不是有个专用接口吗?拆下来换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镁棒不是有个专用接口吗?拆下来换就是了。

一来不懂,二来没配件

网友D:
换个过一个史密斯的镁棒,,和发热丝同一边的镁棒,,整个热水器拆下来放平,,坐上两人压着,,用了半米加力杆,,第三人手扳着加力杆尾,,蹉了十来下才“叭”一声松了

网友:
我们这里,六个月就有200多毫升水垢。20厘米长的镁棒也明显有腐蚀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过一个史密斯的镁棒,,和发热丝同一边的镁棒,,整个热水器拆下来放平,,坐上两人压着,,用了半米加 ...

我拆镁棒时也很紧,热水器倒是没从墙上拆下来。开始拧时是套筒加一个250mm的棘轮扳手,咬了半天牙都没拧动,后又加了一截400mm的铁管才拧下来的,不知厂家在螺纹里加了什么密封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镁棒时也很紧,热水器倒是没从墙上拆下来。开始拧时是套筒加一个250mm的棘轮扳手,咬了半天牙都没拧 ...

特意看过,,木有胶的,,靠紧密结合防漏,,估计是用风炮打进去的,,所以很紧

网友(2021-05-23):
用了十年,镁棒消耗很少?除非你设定温度没有超过65度,不然镁棒至少会消耗一半以上的。
镁棒是消耗品,它只有消耗了,才会起到改善水质的作用!镁棒不消耗式消耗太少,只能说明这镁棒质量不行!
水温设定低于65度,基本上是没啥水垢的。这个是本人亲身经历的,一般20几公分长的镁棒,正常也就三年左右消耗完了,这还是在65度水温的时侯。

在水温超过65渡,镁棒也就2年左右就没了!我给电厂宿舍修电热器时,都见1年,镁棒就没了,那里水质太差了!还有2年了,镁棒基本没变化,但按厂家要求,必须要换这的镁棒,因为这美棒是质品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