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T4110升压型LED驱动遇到问题

楼主(2021-01-31):
这是官方手册里的推荐电路

按手册画的电路,带6串3并18颗5730灯珠,设置电流300ma

PCB布局,问题是LED输出端只有5V左右的电压,电流几乎没有,灯板部分测试了是好的,实在找不出原因,芯片是立创买的

网友A:
用1n5819替换ss24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n5819替换ss24试试

感觉不是肖特基的问题,设置的电流又不大

网友:
先带一串试试能不能带起来,

网友:
绝对是你板没有画好,你把实物板拍出来看看

网友:
官方里2.2uf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是肖特基的问题,设置的电流又不大

有可能是 是肖特基的耐压问题  ss24只有20V耐压

网友:
SS24耐压40V,你这是PCB板画的有问题。建议看一下手册上的官方建议,或者了解下DC-DC的常规布板要求。

网友:
同上,还是楼主拍一下空pcb的图发一下,还有led输出部分不能空载,必须接好led测试

网友B:
PT4110里面集成的开关管只有1.2A的电流,输出能力非常有限,在低于6V的场合下根本不可能达到300mA的,你这个设计就失误了。
另外你的输入是多少,5V吗,如果是,等于压根没有起振。检查芯片EN端是否连接无误。

网友:
问题极有可能出在电感上 ,感觉像是芯片过流保护.
你可以这样试一下,就用你现在的电感,两个或者三个串联起来用,如果电路开始工作,LED发亮,就是电感参数错误导致的.当然,在串联的情况下,这个电路的输出功率很小,LED只能是亮,达不到设计的工作电流.

网友:
实物图呢?你这个PCB接地的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4110里面集成的开关管只有1.2A的电流,输出能力非常有限,在低于6V的场合下根本不可能达到300mA的,你这 ...

这ic输入电压最大5.5v,单节锂电池升压驱动le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ic输入电压最大5.5v,单节锂电池升压驱动led的

那你这个设计明显失误了,及时能够工作,也达不到预期的工作电流,而且1差的非常远。
以你现在情况,只好全面检查PCB焊接以及各元件是否损坏,还不行的话,建议去掉C2再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ic输入电压最大5.5v,单节锂电池升压驱动led的

玩过PT4115,,很容易的。用一个小升压板自己改了下就可以。

网友:
别是芯片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过PT4115,,很容易的。用一个小升压板自己改了下就可以。

pt4115是降压型的,先升压再降压效率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pt4115是降压型的,先升压再降压效率低啊

也做过PT4101,单锂电池的

网友:
貌似看你PCB走线图,芯片2脚悬空了?手册要求是接地吧

网友:
你就不能放画完的电路?没完工怎么给你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