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感应灯,真简单

楼主(2021-01-31):
感应时间太短,想拆开来改改改时间,一看芯片,还打磨,真是,独家技术保密,现在人工这么贵还有功夫去打磨,佩服。

网友:
这拍摄角度没看到打磨痕迹啊,是无丝印的单片机吧

网友:
不是打磨,订货时就没让厂家打印.

网友:
可以试试飞线并联多圈电阻,有时间变化应该可以改,没字样芯片一般是专用,类似手电筒调光闪动芯片。

网友:
我拆过几个8脚的单片机,丝印在肚子下面,吹下来才看到,刚开始也以为是没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