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联想老笔记本换个固态硬盘 反应快了很多 可以办公用

楼主(2021-01-31):
买的英睿达MX500 500G 应该说SATA盘里性能算不错的了

慧荣SM2258H+镁光DDR3L 1866MHz+镁光3D TLC
应该是512M的DRAM 背面没有flash 应该是偏后期的货

上机

性能测试 DiskInfo里也是零通电的
希望不要出问题吧

网友A:
这个有没有掉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没有掉速问题

连续写入40G会用光SLC缓存 掉到TLC速度

网友B:
我的2170p装上固态硬盘,加了8G内存,爽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170p装上固态硬盘,加了8G内存,爽得很。

也是老笔记本了

网友C:
固态硬盘就是老电脑的小蓝片。

网友D:
我把邻居给我的老联想G4300好像是这个型号,原来是XP系统,我换成win7感觉速度比较慢,发现是2G内存,而且是两个1G 的,后来我直接升级到4G,2Gx2,又装了一个固态,现在速度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硬盘就是老电脑的小蓝片。

直接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邻居给我的老联想G4300好像是这个型号,原来是XP系统,我换成win7感觉速度比较慢,发现是2G内存,而且 ...

老电脑其实换个硬盘就有很大提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