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视电视更换主板后花屏解决

楼主(2021-01-31):
乐视电视打不开 具体表现为插电指示灯不亮 遥控器不开机

本来是叫售后来看的 售后先说是电源模块烧了 后来一番检查又说是主板烧了 我看他万用表测电源接口的确有电压
但是他说返厂要800大洋 觉得太贵于是淘宝搜索主板之 只要80 哈哈 赶紧给了30检测费请他离开

问题主板

屏号 是乐视的超4 43寸

换好上螺丝

坏主板特写

开机花屏。。。
翻车了

是有规律的花屏 若是主板有问题应该完全点不亮

于是与客服交流一波
让我工厂模式里换屏号数据

完美解决

网友A:
也就是说主板坏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主板坏了呗

是的 字数补丁

网友B:
这操作可以啊,学会了,不过话说乐视电视还有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操作可以啊,学会了,不过话说乐视电视还有售后?

现在的售后是外包的 比没有强

网友C:
超三超四那会算是乐视的巅峰了吧,那会的外观设计真的挺不错的

网友D:
墙插比较有特点啊,咋会高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三超四那会算是乐视的巅峰了吧,那会的外观设计真的挺不错的

是的 那时候买了好几台乐视的 其实电视机内部外部设计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墙插比较有特点啊,咋会高低的

墙插有一个没安进墙里 装修问题

网友:
返厂? 还有得返吗  这样的一般改屏参就好了   话说坏板子呢? 私聊个包邮价 我来研究

网友E:
那个板子80有点儿便宜呀。买一个10寸平板屏幕驱动板子就是85.

网友F:
这个客服还挺专业的。上次我自己换我家海信电视机的电源板,这个电源板有两种,怕买错用不了,就问看中的那几家的客服,结果都在答非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板子80有点儿便宜呀。买一个10寸平板屏幕驱动板子就是85.

买的人少了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客服还挺专业的。上次我自己换我家海信电视机的电源板,这个电源板有两种,怕买错用不了,就问看中的那 ...

是还可以  当时花屏我以为翻车了

网友G:
工厂模式怎么进入?

网友:
前年超3 x55看着看着就花屏了,售后来看说烧屏了,要等有材料才能换,等了一周通知屏到了拿回去换,换好一切正常看到现在,因屏保固三年,还在保固期内,一毛没花!现在坏就要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厂模式怎么进入?

信号输入选择界面依次按2 5 8 0

网友:
好多 主板都是通用的, 要看屏的型号。不同厂家可能就刷了一个logo而已

网友:
乐视电视就是一垃                                      圾,n年前买了个70的乐视,一周背光就灭了,退货费老鼻子劲了

网友:
自己和周围朋友,买了有大概10台乐视,暂时没有一个出问题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当初乐视的电视做的还是不错的。哈哈哈。不过最近几天的消息,说国内又有投资的。老贾可能要回血了,没准ff系列电动车能成。哈哈哈。

信号输入选择界面依次按2 5 8 0   记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