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伊达时计算器显示器热压斑马排线

楼主(2021-01-31):
    这计算器有点年头了,电池漏液,拆机清理后不显示了,想想应该斑马线老化接触不良了,买来差不多间隔的斑马线热压,原样修好

网友:
修得很好,不过现在计算器价格比买斑马线加邮费还便宜啊!

网友A:
一次大概压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大概压多长时间?

来回压个二三十秒,这个不会烫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回压个二三十秒,这个不会烫坏的

作为参考,谢谢回答

网友B:
用的什么压的,铝块?铜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压的,铝块?铜块?

有专用修斑马线的头,淘宝搜

网友:
马蹄头烙铁+4层80g打印纸来回拖两遍就行了

网友C:
搞个香烟盒,拆片锡纸折叠成小条,用电烙铁压着加热一下就牢固了。

网友:
还有这操作.你们都是牛人

网友D:
请问热压的时候,需要刮开吗?还是直接压?

网友E:
我不换斑马线,怪不得都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热压的时候,需要刮开吗?还是直接压?

把之前电路板上的跟拍液晶屏上的排线座用无水酒精擦洗干净,直接热压就行了,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换斑马线,怪不得都没有成功!

时间久了,原来的斑马线导电胶老化了脱落了,所以要换新的斑马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香烟盒,拆片锡纸折叠成小条,用电烙铁压着加热一下就牢固了。

这个时间温度控制不好容易烫化斑马线啊,还是用专业烫头好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把之前电路板上的跟拍液晶屏上的排线座用无水酒精擦洗干净,直接热压就行了,很牢固。 ...

斑马线是双层还是单层的,背面胶不撕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斑马线是双层还是单层的,背面胶不撕掉吗?

单层的,只有一面,一个是保护面要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时间温度控制不好容易烫化斑马线啊,还是用专业烫头好用

这个就得看经验了,我通常是看锡纸背面的纸片颜色,烫得不发黄就行了。

网友(2021-03-10):
引用 楼主:
把之前电路板上的跟拍液晶屏上的排线座用无水酒精擦洗干净,直接热压就行了,很牢固。 ...

排线座氧化了和残缺了该如何处理。

网友(2022-11-02):
这可是高技术
楼主抽个空过来帮忙压一压电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