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虾牌电钻换电芯

楼主(2021-01-31):
前年跟风买了把海鮮牌电钻,要求不高,也就偶尔用用而已,买了一年多,也就用了三五次!这次用了感觉电量不足,充电时才半小时显示充满,结果使用时还是转一下就停!应该是电池问题了,换吧!
拆开换大艺电板手的电芯(绿色),又可以折腾了!
另一电池为工地用的本成电钻的电池(红色电芯),仅为对比看看!

网友A:
我懒得换,我趁优惠购19元的时候又买了一台,用了一个5元红包,14元到手,就是当备用电池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懒得换,我趁优惠购19元的时候又买了一台,用了一个5元红包,14元到手,就是当备用电池买的 ...

海鲜这个用着舒服么,我感觉还是柄垂直于轴的用着省力

网友:
电池是硬伤啊

网友B:
手上两把虾牌电池都没事,最老的黄虾在下力,最新的黑虾备用,有时拿出来搅面粉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懒得换,我趁优惠购19元的时候又买了一台,用了一个5元红包,14元到手,就是当备用电池买的 ...

有了就没再多关注了,看多了手痒啊

楼主:
确实是,能换就换呗,现在18650也是随处可找,不好就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两把虾牌电池都没事,最老的黄虾在下力,最新的黑虾备用,有时拿出来搅面粉和面 ...

那你的这个还是不错,可能到后期就不太好了吧,我是活动了很久了才买的

网友C:
蓝色那块保护板好像带均衡

网友D:
有时候我也在纠结这玩意到底应不应该换电池。你说换吧不便宜,就拿国产最便宜的德朗能的,十块钱一节三节就是30块。还得参数一致,还要焊接,不是一般的麻烦啊!干嘛不直接做成那种三节电池的手电筒的那样?用完电池直接换,反正大家手上都不缺电池,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容量的都可以混用?也不需要焊接

网友E:
我买的芝蒲的,也一年多了,电池还行,还能用个4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我也在纠结这玩意到底应不应该换电池。你说换吧不便宜,就拿国产最便宜的德朗能的,十块钱一节三节就 ...

你嫌弃麻烦,厂家也嫌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那块保护板好像带均衡

应该是,那个要耐用多了,两年了,经常用还是那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芝蒲的,也一年多了,电池还行,还能用个40分钟。

我是挑的便宜来买的,能用就行,家里使用次数不多,不行了再说

网友F:
便宜没好货,出厂看着都是二手旧电池,本来就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便宜没好货,出厂看着都是二手旧电池,本来就不耐用。

看起来不像,拆出来,电压 内阻都一致。可能只是很差的电池。

网友G:
一分钱一分货,注定了不是好电池,充电的工具都是电池容易坏

网友H:
便宜没好货,电池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分钱一分货,注定了不是好电池,充电的工具都是电池容易坏

这个确实是,还好自己可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便宜没好货,电池是硬伤

不一定,有些便宜也是会有好货的!只不过大多数的便宜货都不是好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