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6S由16GB升级扩容到64GB

楼主(2021-02-01):
上回是2019年12月发了一个iPhone6扩容的贴子,一年多了,再发一个iPhone 6S的,这台美版的16GB是我小儿子小S在用,原本是用来做一起作业的,但老爱玩游戏,说容量不够,装不了几个游戏就没空间了,硬要他老豆扩容!自己的手机,风险就无所谓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拆机开干。。。

撕掉硬盘(闪存芯片)上的贴纸,用刀片配合热风枪割掉硬盘周边的边胶,避免周边的小元件随硬盘拔掉

快克2008热风枪350度100风速,均匀加热硬盘,撬下硬盘

用编程器读出原16G硬盘的底层数据,写入64G大容量硬盘中

把写好底层资料的硬盘植锡,清除干净主板硬盘位的黑胶,拖平焊盘备焊

再用快克2008热风枪焊接64G硬盘,焊接到锡完全熔化时,用镊子轻轻拔动芯片归位下

主板装机后刷机,扩容64GB成功,这下儿子可高兴了,可以装更多的游戏了,啦啦啦!!!

最后奉劝各位:最好还是不要让上学的孩子沉谜于游戏,学习为重!

网友:
应该直接上128G

楼主:
128G贵啊,64G便宜,不是自己用,儿子玩玩用的手机

网友A:
S版,还会修手机???还以为S版只会做U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版,还会修手机???还以为S版只会做U盘呢

现在专修手机了
有需求可以寄修的哦

网友:
怎么不扩内存?

网友:
这玩意儿厉害了。

网友B:
厉害,我换个屏都能弄破,修手机哎,手抖

网友:
現在的小孩子哪有不玩遊戲的

网友:
佩服,有华强的技术

网友:
=只会换个壳或者换个电池。;

网友C:
6S玩游戏屏幕小了,对眼睛不好,换个大的玩

楼主:
你是说扩运行内存吧,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S玩游戏屏幕小了,对眼睛不好,换个大的玩

只有这个4.7寸屏的手机闲置,有个IPAD2太老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我换个屏都能弄破,修手机哎,手抖

偶要修到手抖为止,手抖时就该退休了

网友D:
这个可以有,手艺给力,工具也给力!
我的手机给tb扩容256g还花了三百多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有,手艺给力,工具也给力!
我的手机给tb扩容256g还花了三百多大洋………… ...

价格差不多,就怕个别的维修商家不诚信换内部零件

网友E:
楼主手艺好,如果以后有扩容的需求就找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手艺好,如果以后有扩容的需求就找您啦

随时欢迎寄修

网友:
安卓手机也可以扩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