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领导的多肉植物做个补光灯

楼主(2021-02-01):
闲来无事,给领导多肉植物做个补光灯,不太懂,也不知道有用没用,过一周看看效果。
过程很简单,淘宝捎带的10W全光谱补光LED,推荐电流1A,380-840nm。找个CPU散热器,钻孔攻丝,加硅脂固定LED。用个成品稳压模块,可调恒流,LED1A电流时电压约9.6V,CPU风扇只用黄黑电源线9.6V正好能均速转动。
上图:

网友A:
这种灯珠贵吗?我见成品的补光灯蛮贵的

网友B:
CPU散热器镇制10W,太绰绰有余了。没风扇都行。

网友:
这补光灯好粗犷

网友:
这个散热器不错

网友C:
成本多少?耗电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散热器镇制10W,太绰绰有余了。没风扇都行。

不行的,我试过,没风扇效率太低压不住。我已经烧掉一个LED了。

网友D:
需要加风扇的,这个cpu风扇应该是调速的吧,固定电压转速低,可以改温控

网友:
当领导的真好…………家里家外的都太好了…………

网友E:
为什么不用全色谱的,这种不好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珠贵吗?我见成品的补光灯蛮贵的

不贵,5.5元1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散热器镇制10W,太绰绰有余了。没风扇都行。

不用风扇挺热的,再说闲着也是闲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多少?耗电怎么样?

都是闲置的东西,算啥成本。耗电10W,4天1度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加风扇的,这个cpu风扇应该是调速的吧,固定电压转速低,可以改温控

低速转动就温度一直不高,没必要改温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全色谱的,这种不好看啊。

这不是全光谱吗?我看全光谱都有这种多余的红光。你是指像日光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全光谱吗?我看全光谱都有这种多余的红光。你是指像日光一样的? ...

全光谱就是3000-4000k,Ra>96那种5730 150mA 高显指白光全光谱适用于植物工厂花卉果蔬补光小太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光谱就是3000-4000k,Ra>96那种5730 150mA 高显指白光全光谱适用于植物工厂花卉果蔬补光小太阳

...

懂了,谢谢。那我这个光谱就是虚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谢谢。那我这个光谱就是虚标了。

你这种应该也是植物灯,不过我感觉家用这种,植物就不好看了。最好是兼顾光照和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