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雷铭手自一体4.2v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1-02-01):
拼多Duo上68元买的,含主机、10个2.5cm批头(只有十字、米字和一字,没有梅花)和2个钻头。批头硬度不错,但钻头基本无法用。尾部有扭力调节旋钮,类似博世go一代,不过钮力减弱的同时转速也变慢了。按压按钮10秒左右才能开机,这一点很不方便。开机后短时间不用可以立即启动。按压后照明led延时10秒左右熄灭,有点浪费。电机漏磁严重,经常把附近的螺丝或批判吸附在上面。波箱里面是金属齿轮,三级行星齿轮。底部有钢柱实现手自一体,但使用中手动使用经常打滑,而且手动时经常误按按钮。批判夹没有快换夹头,容易掉。我不得不找了一个萝卜头螺丝刀上的弹簧圈和钢珠移植到它上面,终于不掉批头了。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改一下,缩短开机时间和led灯延时时间。控制板上的双排共20个脚的芯片上没有丝印,不知型号。

刚才再次拆开,发现波箱底部的用于手动的三个叉子之一断了。忘了拍照。

网友:
断的原因是因为手紧的时候太用力了吧,而且我的为啥是3秒开机

网友A:
看着做工还可以,电池有必要就换一个好一点的容量电池,其他的基本差不多,我也是多多买了一个玩具的电动变形螺丝刀,13块包邮,用的6.35头,里面是塑料齿轮,不过偶尔扭一下螺丝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做工还可以,电池有必要就换一个好一点的容量电池,其他的基本差不多,我也是多多买了一个玩具的电动变 ...

如果开始与结束的几丝习惯于人工拧的话,那这种玩具级别的螺丝刀其实就够用了,而且能够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开始与结束的几丝习惯于人工拧的话,那这种玩具级别的螺丝刀其实就够用了,而且能够用很久 ...

现在的问题是手动卡不死,拧不紧。

网友:
很不错的电动螺丝刀,金属齿轮,有主轴锁,扭力可调,带照明,性价比高!

网友C:
这4.5v能有劲么是不是就更螺丝刀一样的力气 5n

网友:
雷铭国产电批的希望之星,做工再结实点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4.5v能有劲么是不是就更螺丝刀一样的力气 5n

手松最大10,还可以,对得起这价格

网友:
要不你试试 锐奇RS6404?

网友:
68入手了一个,漏磁,以为是特意设计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价格不高可以入手

网友:
看着也还可以,最起码齿轮是金属的。

网友:
雷铭国产新牌子,目前产品种类还比较少,但是做产品的态度不错。

网友:
手动时容易打滑,应该就是红圈内的那个断掉的叉子导致的吧?好像它是与相邻的钢柱实现自锁功能的。可以联系厂家提供一个,大不了支付个成本价,估计不会宰老顾客的。

网友:
哎,国产工具任重道远。

网友(2021-05-12):
引用 网友A:
看着做工还可以,电池有必要就换一个好一点的容量电池,其他的基本差不多,我也是多多买了一个玩具的电动变 ...

某多多买的把,我家装修也是用它。3.5牛,13块钱是无敌的

网友(2022-05-22):
看着就是美。想要

网友(2023-12-29):
LED灯盖是怎样拆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