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日产汽车钥匙进水漏电维修

楼主(2021-02-01):
福建网友的NISSAN车钥匙掉水里了,说自己换过新电池,也最多半天就没电了不能遥控车了。

拆下主板用直流稳压电源检测,发现待机电流24mA,此纽扣电池的容量一般为210mAh,算下按此待机电流用不到9小时

主板放电子显微镜下发现此芯片有腐蚀痕迹,拆下芯片处理干净后重焊接

再次上电源检测待机电流为5uA,电源的电流表都显示不出电流了,哈哈哈!
一颗210mAh的新纽扣电池可用上几年了,完美修复!

英菲尼迪遥控钥匙进水后耗电快拆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7820-1-1.html

网友A:
估计用酒精擦一擦就好了

网友:
高手,涨知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用酒精擦一擦就好了

不行的,进水后会有氧化物渗透底部,酒精清洗不行,除非超声波加酒精并加温,但是费时,楼主一波操作稳定快速。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谢谢

网友C:
可以自己写码吗?
如果可以的话就把自己的CP一份备用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写码吗?
如果可以的话就把自己的CP一份备用的说

不会写,没入到配车钥匙这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进水后会有氧化物渗透底部,酒精清洗不行,除非超声波加酒精并加温,但是费时,楼主一波操作稳定 ...

要用洗板水的

网友:
同款钥匙,当初洗衣机洗了一次,干了也没事

网友:
学习了 正好是日产车主

网友D:
这钥匙有防水胶圈的,一般浸水还是没事的,不知道这个钥匙经历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钥匙有防水胶圈的,一般浸水还是没事的,不知道这个钥匙经历了什么

防水都不是绝对的,最多是防水溅,泡水里久了一定会进水的

网友E:
那个显微镜 效果不错  什么型号的?我买过两个便宜的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显微镜 效果不错  什么型号的?我买过两个便宜的效果不好

X宝上买的,700多元,效果也是一般,贵的相对要好,几千的甚至上万的不错,没钱钱买

网友(2021-09-29):
居然不防水?海拉的钥匙就防水,洗衣机洗了半个小时拿出来一点问题没有,后来换电池时候发现,密封做的很好,电池盖不用螺丝都能很好密封

网友:
厉害了,这个显微镜清晰度很高

网友(2022-12-26):
楼主显微镜是什么牌子?看着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