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XSmax听筒无声维修

楼主(2021-02-01):
接修邻居一台XSMAX手机,说用着用着就出现打电话听筒无声了,免提是正常的。

拆机先更换新的听筒排线组件,声音恢复,以为是听筒问题,更换原排线上的听筒,仍然无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都更换好了为何还要用原坏的排线,原因是因为此排线上有泛光IC,直接换排线组件后会无面容解锁功能

分别拆下新旧排线组件上的泛光IC,把原机的泛光IC焊到新排线上

装机测试听筒恢复正常,面容ID录入也OK

偷懒了:听筒排线还有个环境光感应IC未移植,未用原机的IC会没有原彩功能,邻居完全没在乎此功能,连面容识别都没用,说一直用的密码解锁。苹果加密的芯片太多了,很多手机维修后可能就失去了部分功能了。。。

网友:
不错,不错,大S,还会修手机哇

网友A:
多半是进水了,以前我有个,啤酒倒上去了。吹干用了半月,听筒不行,主板也烧。1年内售后拆开说没进水,免费换了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进水了,以前我有个,啤酒倒上去了。吹干用了半月,听筒不行,主板也烧。1年内售后拆开说没进水,免 ...

基本都是进水引起损坏,万幸的是面容相关芯片未损坏,不然面容功能都没了
只要内部看不到进水痕迹,比如进水贴没变红,售后不会判进水的。

楼主:
做做维修还行的,算不上太专业,比一般人要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