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充电器,插电灯不亮,顺便问下换个电容能否修好?

楼主(2021-02-01):
请大家看图,在倒数第二第三张图片上,有个电容鼓包了。

楼主:
比较好拆,就一个米字的螺丝,我感觉比较多拆。

网友:
保险没爆的话,应该就可以。

网友A:
输出电容怀上了,换个试一下

网友B:
还是换个新的吧,这货不扎样,有电容可以换上试试,没有就算了,不值得修

网友C:
换个电容很难吗?比发贴求答案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容很难吗?比发贴求答案容易多了。

温总好,我现在在疫区,烙铁在办公室那边,还没有来得及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怀上了,换个试一下

多谢回复,我有条件了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个新的吧,这货不扎样,有电容可以换上试试,没有就算了,不值得修 ...

这个 线路板 我看着还可以啊。我不太懂,之前拆过一个,相对更烂。

网友D:
网上买个行的也就20多块,  如果买这种旧的, 小电流的, 2-3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买个行的也就20多块,  如果买这种旧的, 小电流的, 2-3块.

嗯,是的,这个小电流的 ,还是有需求的。有些电器充电电流要求的小点
我的这个充电器,是2008-2009年之间的,原装手机充电器。

网友:
这是输出电容,先焊下来看能否工作就能判别了。大多数情况下,换了之后应该能就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这个小电流的 ,还是有需求的。有些电器充电电流要求的小点
我的这个充电器,是2008-2009年之 ...

设备自带电流调节功能,我一直提倡大电流的充电头留着,小电流的可要可不要。。比如该手机支持1A的,你用40A的开关电源,它也只能接受1A的电流。除非你这手机炸了。

网友:
不值得修。输出600ma而且不规整,随便找个苹果头都比这个强许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5段高手发帖求助修理电容?修理比换新难多了。这是输出电容,一般用电设备中也有输入滤波电容。所以,能换 ...

疫情期间隔离,有空得折腾一下啊。

网友:
电容鼓包了肯定得换了,不过通常电容鼓包也不会指示灯一点都不亮的,而且我看到线路板上220V输入点那里的铜皮好像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这个小电流的 ,还是有需求的。有些电器充电电流要求的小点
我的这个充电器,是2008-2009年之 ...

比较耐用, 我现在常用的是一个三星的, 两个NOKIA的 . 都是小电流, 好像是600mA, 在插座上插了10来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疫情期间隔离,有空得折腾一下啊。

这是小问题。答复已经修改了。实在不行,可到其它电器设备中引出5V电源临时凑合。这个电源适配器功率也不大,比较好解决。

网友:
这种充电器那么多,扔了吧,换个好点的

网友:
看着比较简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