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特斯拉回应“被指刹车失灵连撞两车”:因路面结冰制动距离不足导致追尾

楼主(2021-02-01):
DoNews 2月1日消息(程梦玲)今日,特斯拉客户支持官微针对此前“被指刹车失灵连撞两车”回应称:该事故发生后我们和客户进行了核实和车辆检查,事故发生前车辆在行驶中触发了碰撞预警(系统提示的碰撞警报)后客户踩刹车制动,但由于路面上结冰制动距离不足导致追尾事故。车辆已于1月14日修复完毕,客户问题已解决。网上的录音是经过剪辑节选的片段,我们的员工表达不够严谨,给大家带来困扰,深表歉意,已经对员工进行培训更加注重工作严谨。

网友A:
那么系统检测到有可能碰撞,结果是刹车距离不够,为什么系统不能在低温低于多少度,有可能结冰的情况下,提前预警,可以设置预留更多的刹车距离,只是软件算法问题

网友:
拉磨先进的价格,拉磨智能的车子居然没看到路面结冰控制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系统检测到有可能碰撞,结果是刹车距离不够,为什么系统不能在低温低于多少度,有可能结冰的情况下,提 ...

以后还能开眼色开车,,,,,,有这么高级  就不要刹车和方向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