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2263xt的主控和颗粒都抹掉了丝印

楼主(2021-02-01):
2263xt的主控   主控和颗粒都抹掉了丝印,id  怎么不对呢,两个颗粒 ,单颗64G的

网友A:
要不然补焊一下颗粒主控,如果不行的话就是炸die炸ce了

网友:
但是我觉得炸ce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可能主控或者颗粒虚焊/也可能是颗粒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补焊一下颗粒主控,如果不行的话就是炸die炸ce了

一般正常的是不是id是一样的,我这个是坏了一颗还是两个都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正常的是不是id是一样的,我这个是坏了一颗还是两个都挂了

黑片颗粒+无标主控。。。楼主牛逼,你先加焊一下颗粒试试。这个应该是坏了一颗,话说这是什么品牌的ss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片颗粒+无标主控。。。楼主牛逼,你先加焊一下颗粒试试。这个应该是坏了一颗,话说这是什么品牌的ssd啊 ...

应该是小作坊的吧  苹果笔记本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片颗粒+无标主控。。。楼主牛逼,你先加焊一下颗粒试试。这个应该是坏了一颗,话说这是什么品牌的ssd啊 ...

加焊了就可以用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