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永诺无线快门线YN-218接收器拆解,集成RF接收器是亮点

楼主(2021-02-01):
这个接收器和发射器是一套的,发射器拆解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377
永诺无线快门线YN-218套装

接收器和发射器合影

这次的主角
前脸

后部是电源兼通道设置
顶部是电池仓盖

右侧有外置电源插座

底部是固定座,可装在相机热靴或其他冷靴上

输出为2.5的3段耳机插座

揭开前脸的保护膜
长得像红外滤光窗,其实是借用红外接收器的外壳,里面没IR接收管
窗下是指示灯

开拆了
先拆掉电池仓盖,电池为3V的CR2锂电池

拆螺丝,开上盖

滤光窗

主要部分

CR2标记的是片遮羞布

板子全貌

无字芯片估计是2272一类的解码器

黑线为RF天线

这三根是连接相机的输出线

楼下继续

楼主:
再看板子背面

接收电路是用台湾笙科的RF芯片A72C01
可惜网上没查到相关资料

窗下的指示灯

PCBA 45°视角

底壳

全家福

装上电池看看
暗淡红灯为电源指示

半按遥控器快门键,均亮蓝灯(其实电源暗红灯也没灭),表示在对焦状态

全按时,高亮红灯,表示快门

装偶老机机350D上,使用一切正常
遥控距离受客厅距离限制,至少10米是没问题的

集成RF接收电路的灵敏度应该比分立件的接收模块的高,选择性也更强,也更容易小型化
另外输出也可以改成其他接口适应其他相机、手机或遥控设备

网友A:
前排插队看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插队看直播

直播已完成,但不知道有什么关键词被审核了,不清楚啥时能过审哦

网友B:
光控同步也挺好不要这些外设,会有啥问题吗

网友C:
看起来做工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控同步也挺好不要这些外设,会有啥问题吗

原装红外/RF的贵嘛,都是钱闹的

网友D:
单反没玩过,单反相机哪家强?尼康?柯达?还是蓝翔?

网友E:
谢谢分享,手机用只能用一个信号来直接拍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做工不行啊

确实不行,脏兮兮不说,结构设计也有小问题

网友F:
这东西头次看到内里

网友G:
利用旧壳子,指不定还是库存呢,也省模具费了

网友H:
谢谢分享。。。。拆解的很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反没玩过,单反相机哪家强?尼康?柯达?还是蓝翔?

消费市场就是佳能和尼康了,其他都是打酱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手机用只能用一个信号来直接拍摄吧

手机肯定只能控制快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头次看到内里

大失所望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利用旧壳子,指不定还是库存呢,也省模具费了

是呀,可能永诺就是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拆解的很彻底。。。。。

主意是这玩意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