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老司机,海信和美菱冰箱,哪个好

楼主(2021-02-01):
想换双门冰箱了或者四门冰箱,不知道这两个牌子哪个好

网友A:
都差不多, 有钱选贵的, 没钱选便宜的,  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都不好,想用久,买西门子

网友:
海信的不要,其它随便,有钱买贵点的,钱少就便宜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不好,想用久,买西门子

日本的设计细节好,西门子据说很重

网友:
西门子国产的不行,我之前一台就是,不好用。现在家里有容声和海尔,都不错,海尔的噪音比容声稍微大一点

网友:
个人意见 买西门子还不如买国产
美菱的小问题比海信多
这两个比的话  海信好一点
另外再推荐一个国产牌子   容声

网友:
铜管的的好。

楼主:
那你说一个铜管的冰箱

网友:
自用的海信对开门冰箱,十年了,压缩机是中外合资的名牌,前两年主板坏,自己修好了,用下来总体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差不多, 有钱选贵的, 没钱选便宜的,  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英雄所见略同...

我这有JD的路子,找我代购有优惠...

网友:
个人较喜欢容声

网友:
我用过的冰箱:
香雪海冰箱,这个古老的国产牌子,用到快30年,还没坏,后来嫌太耗电,容量太小才换的美菱对开门冰箱~~
容声上下门冰箱,家里用的,过保就坏,不再考虑此牌子。
美菱对开门冰箱,家里用的,十年了继续用,ok
还有个金松冰箱,出租房用,不到五年,挂了……
海尔上下门冰箱,带下乡补贴的,十年了继续用,现在丢出租房,ok

老婆娘家的西门子冰箱,修了n次,经常被老婆大人吐槽……

网友:
马云家有两三个品牌的就是贵点。

网友C:
国产家电海尔海信不能买,西门子的也不行,我家的洗衣机西门子的,后悔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家电海尔海信不能买,西门子的也不行,我家的洗衣机西门子的,后悔死了 ...

西门子之前是我们盲目崇拜的对象。

网友:
还是买海尔吧,矮子里面选长子,海尔的蒸发器至少用的是铝管,其他的都是铁管,又叫邦迪管!

网友D:
美菱冰箱就是一坨屎。我发个帖,经过斗争退掉了。!容声据维修冰箱的说是最好的,我没有用过。朋友的容声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菱冰箱就是一坨屎。我发个帖,经过斗争退掉了。!容声据维修冰箱的说是最好的,我没有用过。朋友的容声还 ...

谢谢  谢谢

网友:
以前以为一分钱一分货,结果遇到荣耀收智商税,有的时候高价不一定是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