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B贴NW853开卡后速度不稳定

楼主(2021-02-01):
写入速度 一会100+ 一会个位数 请问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TLC,写入波浪线,很正常

网友A:
是bokb的特性,不是3281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bokb的特性,不是3281问题不大

不是3281的锅?

网友(2022-10-21):
您好,我的3281BB量产单片nw853怎么表面完成,但仍无法格式化呢???请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
我量产的一片NW837 也是速度不稳定...一高一低!!!  也是3281BB主控

网友(2025-05-03):
写入速度就像过山车,我有个U盘也是这样,原来是tlc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