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做一个两并两串磷酸铁锂电池组

楼主(2021-02-01):
做一个两并两串磷酸铁锂电池组

sony d8是播放DAT磁带的随身听,音质十分了得。
比同价位cd音质好多了。

DAT磁带,比模拟卡带小很多,录制数字的音频信号,可以是44.1KHZ也可以是48KHZ。
但是电池盒是4节5号干电池,耗电惊人,
可以加2节14500磷酸铁锂电池,再加2节占位桶。6.8v正好用。
磷酸铁锂电池比镍氢电池内阻小,电压高,音质要好一点点。
最近看到有很细长的专用保护板,

十分小巧

于是打算做一个两并两串的磷酸铁锂电池盒,
不必用占位桶,
因为并联,内阻更低,电量更足,
再加上保护板,更不怕过放电,

要接4根线,
电池盒里的弹簧等,也要重新接线,
负极要悬浮,让保护板工作。
只要胆大心细,还是能够成功。

接上电池,

充电

充满自停。

装到机器里。
大小正好。

电用完了,就掀起盖子,插上充电,

完美的工作中。
便携性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A:
楼主充电时,随便找一个高于6.4V的直流电源就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充电时,随便找一个高于6.4V的直流电源就行吗?

应该用7.3v的为好,但我用8.4V的也能充满自停。
但8.4V最好还是拿下来充,不要在机器里充,万一电压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用7.3v的为好,但我用8.4V的也能充满自停。
但8.4V最好还是拿下来充,不要在机器里充,万一电压过高 ...

谢谢,我也试试。

网友B:
为什么要铁锂14500的三元锂一个就够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铁锂14500的三元锂一个就够用了吧

三元锂电,4.2v刚好不够,他要5V以上才能正常工作。
加升压电路,纹波大,降低音质。
我也曾经用充电宝试过,能正常工作,但纹波大,不完美。

网友C:
以前我也想过这个方法,占位桶太浪费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也想过这个方法,占位桶太浪费空间了

是的,当然,做成2串2并,不加保护板的话,那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过放电,对电池不好。

网友:
好巧妙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