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威联通等NAS可以防止Wannacry/WannaRen勒索病毒的感染破坏吗?

楼主(2021-02-01):
群晖/威联通等NAS都是LINUX系统的吧,Wannacry/WannaRen勒索病毒都是只在Windows系统中传播感染的吧,那是不是说明把文件保存在NAS中就不怕病毒了?

网友:
由于你的Windows PC对NAS有读写权限,因此Windows里的Wannacry可能会通过局域网修改NAS里的文件
最好的方法就是定期做快照

网友A:
我的威联通NAS就中过招了,里面的文件只好不要了。。

网友A:
真正能给数据带来安全保障的就只有备份 备份!!异地多处备份 重要资料冷备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威联勇NAS就中过招了,里面的文件只好不要了。。

那是你不会用,专业的nas都可以文件版本控制,可以恢复某时刻之前的所有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不会用,专业的nas都可以文件版本控制,可以恢复某时刻之前的所有数据。。。 ...

有的是连NAS的系统一起给你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的是连NAS的系统一起给你废了

懂nas文件存储原理吗?一旦被存档的文件版本就不能改写了,只可以恢复。病毒怎么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威联通NAS就中过招了,里面的文件只好不要了。。

建议开启威联通的定期自动备份快照,文件被破坏或中病毒了可以恢复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开启威联通的定期自动备份快照,文件被破坏或中病毒了可以恢复回去。

...

我的可能需要升级一下固件了,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牛B  居然能中招   那怎么办。。我没有这个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懂nas文件存储原理吗?一旦被存档的文件版本就不能改写了,只可以恢复。病毒怎么废? ...

看清楚我写的了么?我说的是把NAS的系统废掉了。NAS系统本质上是LINUX或者freebsd之类的系统上装APP的产物,勒索病毒可以直接感染你的NAS

网友:
威联通,群晖都自带杀毒软件的啊,打开定时杀毒就好了啊,病毒库是自动更新的啊..没搞懂讨论什么linux系统感染的问题......

网友:
数据足够重要,最好冷备份,  找专业备份软件处理

网友:
NAS里开启快照功能就行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真正能给数据带来安全保障的就只有备份 备份!!异地多处备份 重要资料冷备份!! ...

重要资料冷备份!!

何谓冷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要资料冷备份!!

何谓冷备份?

就是拿个硬盘拷出你的重要资料,放在其他地方,拷几个硬盘就看你的资料的重要程度,或者再买个nas备份资料,对于重要资料,几千几万的钱用来备份真的不算钱,冷备份一般来讲就是不上网,不上机,异地多备份。

网友(2021-03-22):
开启自动备份,版本控制,理论上nas本身不会中毒,恢复的时候选中毒之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要资料冷备份!!

何谓冷备份?

简单说就是备份后的数据是断电断网的,单独存放的。参考我的NAS用的磁带备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627

网友:
不要直接加载网络盘就好了

网友(2021-12-25):
引用 网友B:
懂nas文件存储原理吗?一旦被存档的文件版本就不能改写了,只可以恢复。病毒怎么废? ...

这个还真不懂,感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