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这俩海力士f怎么弄比较好

楼主(2021-02-01):
rt前几日收了几块坏盘,其中有一块小马1120+SK正片,症状是上电电脑认盘极慢假死,通电时间只有不到400小时
求问坛友们,我是应该重开就用1120还是搬板上别的主控?哪个主控配这个闪存能发挥最大性能呢

网友A:
当然是换2256K 2258XT主控啦固件优化比88NV1120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换2256K 2258XT主控啦固件优化比88NV1120好太多了

2258XT流出了开这个闪存的固件吗?有的话用哪个版本呢

网友:
利用最大化就是重开了这主控就是系统盘都嫌弃什么都干不了

网友:
2颗的话,上58xt吧,板子便宜。尽管速度不咋地,固件还挺稳的。

如果凑4颗或8颗,也可以考虑上56k或5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