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器漏水及燃气灶灭火问题

楼主(2021-02-01):
家里燃气热水器三个地方漏水:

1、水气联动顶针处
2、调节水温旋扭处
3、联动阀皮碗下端其中一个个调节螺丝处

一个冬天没住人,是不是冻坏了?以前开关顶不走,打不着火换过皮碗,现在别的地方又漏水,也不想找人来修了,自己拆开看看吧。

原来是顶针这个密封的坏了,抹了点黄油,装上漏得慢点,可还是漏,只好去街上15块钱买了一个新的装上好了。这个新的,比原装的薄了些,不过也能拧上。

调节水温的旋扭,缠了点生胶带,不漏了,下边两个调节螺丝,我给拿AB胶给糊上了。

再说燃气灶,右边这个,关最小火时,如果速度快点,直接就灭了,左边同样速度不会灭,网上查了查,说是什么熄火保护,感觉不是那个原因,这还没到那步呢,再找了找,说是保火螺丝的事,就把右边这个螺丝顺时针拧了一下,结果更小了,然后就逆时针转了半圈,就解决了。

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1、  热水器那个漏水的螺丝,直接封住没事吧?买密封圈时老板说自己不要调那个,原理是什么跟你说你也听不懂哈哈。
2、  燃气灶这个保火螺丝,我看上边点着有蓝漆,调完会不会漏气啊?我拿洗洁精水粘了下,也没吹泡。
写得杂,图片也乱,抱歉了。

楼主:
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1、热水器那个漏水的螺丝,直接封住没事吧?买密封圈时老板说自己不要调那个,原理是什么跟你说你也听不懂哈哈。
2、 燃气灶这个保火螺丝,我看上边点着有蓝漆,调完会不会漏气啊?我拿洗洁精水粘了下,也没吹泡。
写得杂,图片也乱,抱歉了。

楼主:
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1、  热水器那个漏水的螺丝,直接封住没事吧?买密封圈时老板说自己不要调那个,原理是什么跟你说你也听不懂哈哈。
2、  燃气灶这个保火螺丝,我看上边点着有蓝漆,调完会不会漏气啊?我拿洗洁精水粘了下,也没吹泡。
写得杂,图片也乱,抱歉了

网友A:
支持动手,很多时候,自己动动手,比别人调整的好用很多很多.
没拆过这些,热水器我觉得换成电加热的好了,担心不安全就用的时候断开电源,用工厂那种防水自锁旋钮开关即可(20块钱一个).
燃气灶你的图片看不懂,我自己的,好几年了还非常好用,是我自己调整的,也省燃气,摩托车化油器自己调整的,9分钱一公里.

网友B:
前几天我家的天然气热水器水箱冻裂了,还好是铜的,用焊锡给焊上了,用了几天没发现漏水。要是铝的怎么修复呢

网友C:
顶针处漏水是常见故障了,我拆的时候把螺帽给拆坏了,又上网买了一个新的装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针处漏水是常见故障了,我拆的时候把螺帽给拆坏了,又上网买了一个新的装上就好了。 ...

我这个用了许多年了,前段时间一直没住人,有可能是冬天冻的吧,顶针拆的时候拧不动,感觉需要大力,就戴上手套拧了,因为好些回大力拧螺丝打滑把手割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动手,很多时候,自己动动手,比别人调整的好用很多很多.
没拆过这些,热水器我觉得换成电加热的好了,担心 ...

总感觉电的不放心,因为以前被电到过,所以有心理阴影啦哈哈。

还有,用过一段时间,里边的水垢不容易清理也烦人。

化油器没拆过,不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我家的天然气热水器水箱冻裂了,还好是铜的,用焊锡给焊上了,用了几天没发现漏水。要是铝的怎么修复 ...

我焊过铝,锡不粘。。。

楼主:
目前使用还未发现异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还未发现异常。

都说热水器八年强制更换。俺家那么多年(主要是放的时间长,10多年很少回去),每次洗澡都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热水器八年强制更换。俺家那么多年(主要是放的时间长,10多年很少回去),每次洗澡都害怕。 ...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还是换了吧,又是水又是电又是气的。

况且年限到了,毛病频出,失去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