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ANDISK 05446 064G开卡只认到ce0和ce2两个ce

楼主(2021-02-01):
SANDISK 05446 064G开卡只认到ce0和ce2两个ce

还有救吗?

网友:
颗粒带锁的吧?ID多少,发上来看看

网友A:
05446这个没锁啊/炸颗粒了吧 上CE图

网友:
这个没锁,我都拆了上is9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446这个没锁啊/炸颗粒了吧 上CE图

目前只开出60g

网友(2021-04-27):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开卡工具?

网友:
如果是DIY要么CE跳线空了,如果是原装盘看开卡设置是不是只选了0通道和2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