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一个50块钱的华强北airpods,探索改装音响

楼主(2021-02-01):
之前看到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123

这个大佬自己画了板子把华强北airpods耳机的主板利用上了,看起来还挺炫酷,而且开机自动连接,还能弹窗。向大佬咨询原理也没得到回复。

当时觉得比较新鲜,自己也买过一个华强北airpods。确实不是特别好用,但是50块钱买的,说实在话对得起这个价格。

用了半年多,坏了。也可能是我每天带着它睡觉,电池过放了。反正这东西的充电管理肯定不会很好,耳机的电池都没有保护板。

现在拆出来,也顺便探索一下怎么改到音箱上去,做个真无线蓝牙音箱玩玩。

开拆:

耳机的拆法比较简单,直接往地下扔就完了,这款没有胶,直接无损开盖。

耳机主板:

可以看到是杰里的芯片。这种芯片应该是最垃圾的了。原件少的可怜,麦克风竟然距离拾音孔这么远。

充电仓主板:

目测这个充电仓和耳机主板关系不大,只是起一个充放电的作用,8脚芯片的电源管理ic是ip5303,充电1.2a,放电1.0a。

全家福:

联机过程:
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开盖能弹窗,现在看来和电池仓关系不大,只是电池仓盖上的磁铁和耳机主板的霍尔起的作用吧。

耳机主板通电4.0v可以直接弹窗,然后可以单体连接手机。如果两个耳机主板通电后距离较近应该会自动匹配吧。

目前没搞明白的是大佬把耳机主板上的6个连接点全部用上了。目的是啥呢。如果通电就能连机,那么只需要把耳机线接入功放板不就行了?

耳机主板的充电接口为什么要连接呢?

网友:
开机弹窗是磁铁通过激活霍尔,蓝牙通信

网友:
这种耳机级的一般输出功率不高得另外加个功放板

网友:
应该要加一个差分转单端电路。

网友:
你把耳机喇叭接线直接接在数字功放板上。

网友A(2021-03-12):
今天拆了一个,跟你这个一模一样,尾管拉开就发现是华强北的货,50块吓人

网友:
没必要折腾音箱 不如换个电池继续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拆了一个,跟你这个一模一样,尾管拉开就发现是华强北的货,50块吓人 ...

杰里芯片的基本都是鄙视链最底端了 加上电池不抗造 现在估计收尸体的话特别便宜 如果有玩法的话 还是挺有意思的

网友:
如果是50的话,我感觉还值

现在的华强北1562a要200左右,期待有拆1562的

谢谢楼主拆解贴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杰里芯片的基本都是鄙视链最底端了 加上电池不抗造 现在估计收尸体的话特别便宜 如果有玩法的话 还是挺有 ...

以前逛这个论坛,看大家推荐十几块的蓝牙耳机,号称穷人劳斯莱斯的。买了发现底噪非常大,那种芯片好像还查不到厂家。

网友(2023-06-05):
拆的彻底,耳机全家福收藏了

网友(2023-08-28):
杰里个人体验并不算太差,
可能是厂家技术支持不到位,加上方案商偷工减料,方才成就了其低端霸主地位。

我在论坛买的 73D4,20块包邮。续航比恒玄的好很多,

但杰里的小问题就非常多:
蓝牙距离比较拉,可能换个裤兜就会断联。
触摸容易误按。
经常死机造成电池饿死。

网友:
音质很一般

网友:
楼主拆的彻底,下一步准备......

网友(2025-03-03):
最后有改造成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