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TF卡的怪问题:写入正常,弹出后恢复原样!

楼主(2021-02-01):
一张橙色三星16GB U1 TF 卡,使用读卡器无论是在电脑还是手机上读写,都完全正常,复制过去的 TXT 文件,也完全可以打开,并且内容没变。但是弹出之后,再插上去一看,之前的写操作完全没有记录到这 TF 卡上,TF 卡中的东西仍然是原来未写之前的!这张卡以前是正常的,也不是扩容卡,最后的写入日期是2020年2月10日,在 360 N6 手机写入的。无论是使用 Windows 本身还是 Diskgen 等的格式化功能,都能够正常格式化完成,没有报错,但是拔下再插上,TF 卡还是原来的内容!

另外,多个杀毒软件检查,没发现病毒!

这是什么样强大的写保护机制啊?我现在彻底懵了!

网友:
以前有过一个这样的,快坏了

网友:
嗝屁了,这样卡以前我也有,只有找到合适的量产工具试试

网友:
证明要换卡了

网友:
我以前买到的扩容卡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A:
我有张SanDisk的卡也是这样,正常在上面存入拷贝删除都可以,拔出后再插入,原来操作过的文件都没了,卡也不能在电脑上格式化,提示写入保护

网友:
卡的寿命到了,防止文件损坏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B:
你看到的写入内容,实际是在缓存中的内容,卡中根本没有写入。去掉移动存贮设备的写缓存选项,再试试。或换台机器试试。还是这样,那只能重新格式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的写入内容,实际是在缓存中的内容,卡中根本没有写入。去掉移动存贮设备的写缓存选项,再试试。或换 ...

换了N多手机和读卡器、电脑,都是一样的现象。无论是写入后多长时间,甚至写入后N长时间后不拔出关电脑,一样写不进去。

重新格式化过了,你没看到么?写明了格式化后也是这样啊。

网友C:
这卡写保护快要挂了,你看到的只是缓存假像,复制10G文件进去再打开就知道了

网友:
不用想,写入次数到了,换卡吧

网友:
我原来有一个U盘就这个样子,变成只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卡写保护快要挂了,你看到的只是缓存假像,复制10G文件进去再打开就知道了 ...

只有3GB多剩余空间了。

网友:
我的三星16G卡也是这样,能读不能写也不能格式化,找了很多软件试了很多办法都不行,干脆扔了,买了张朗科的64G卡,才30多块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有张SanDisk的卡也是这样,正常在上面存入拷贝删除都可以,拔出后再插入,原来操作过的文件都没了,卡也 ...

有张索尼16GB tf  写保护了。 文件都没丢,不让写入了。复制出文件都正常。    不怎么样,不如SanDisk的TF卡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张索尼16GB tf  写保护了。 文件都没丢,不让写入了。复制出文件都正常。    不怎么样,不如SanDisk的T ...

不光是寿命,索尼的TF卡兼容性也没有闪迪的好,32G的装PSP短棒的卡套里,游戏机不认,闪迪的装上格式化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我的能写不能读

网友E:
卡要坏了,我曾经也有过一张在手机上面用,工作原因经常用照相来记录一些数据,从某个时间开始,之后拍的照片啥的再看就没了,搞得我以为自己老年痴呆了,这卡不论在手机还是电脑,所有操作全都可以正常完成,哪怕是删分区建分区,当时看来都是正常的,新分区都可以正常建立,但拔出之后,或等一段时间,一切都回到昨天,把数据拿出来换卡就行了,没得搞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要坏了,我曾经也有过一张在手机上面用,工作原因经常用照相来记录一些数据,从某个时间开始,之后拍的照 ...

我的这个卡也是一样的问题,手机拍的照片也是无缘无故消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卡也是一样的问题,手机拍的照片也是无缘无故消失。

以前的都在,从某一天开始,照过的回来再看根本就没保存,不好修,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