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掌讯导航MT3561关机后高电流求教

楼主(2021-02-01):
本人有一个掌讯3519导航主板,通电启动正常,断开ACC关机后   电流降至95以后再95-120ma之间跳动,acc通电开机以后进入桌面20秒左右自动重启 反复重启。 在重启logo的时候断开acc关机电流可以为0, 再次acc通电以后进入桌面使用正常可以进入上次关机桌面。

断开acc关机后车机执行关机保存在当前运行程序,关机后再次打开恢复上次运行画面,所以怀疑是系统或者mcu问题 具体无法查询,有没有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A:
查ACC检测电路吧。一般通过MCU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ACC检测电路吧。一般通过MCU控制的。

MCU是单片机吗

楼主:
换过mcu 和电源管理了    有没有大佬有过经验的

网友:
ACC检测电路查了吗?

网友B(2021-05-24):
同主板3519,同样问题,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刷回2017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主板3519,同样问题,没找到解决方法

版本是201811月的?换成217年的呢

网友(2023-06-14):
3518c通电,断开ACC,待机电流也有,50~90ma这个样子,没找到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