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监控摄像头,直接用48V电源可以工作吗?

楼主(2021-02-01):
没有POE交换机,可以直接用48V直流电源吗?想在交换机附件增加一个48V电源,带动8个摄像头

网友:
直插一般是DC 12V,得看设备标识牌;使用48V的话得转为 POE 走 POE 口

网友:
如果距离不远20米以内直接12V电源就行了。
1236接数据,4578接电连在录像头的 DC头上。
48V能不能这么干我不清楚,我只接过12V.

网友:
poe交换机也不贵,并且比直接连接48v电源还安全,建议用poe交换机

网友:
买台8口的POE供电器就能解决,网上找一下100来块钱的事!

网友:
水星sg108p 8口poe千兆交换机也才200块钱

网友:
没有用过48V的,都是使用SPOE12V交换机,还可以级联延长,最远距离超过200米,这样更省Q,16年底使用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A:
这个要怎么玩?8芯网口15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怎么玩?8芯网口15伏供电

你这个是输入设备?15W的哦

网友:
poe供电的设备有两种电压,一种24v一种48v,受降压方案的设计,不一定兼容,我24v的网桥接5V都能正常工作,这种情况我估计接48v直接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