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教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1-02-01):
修一进口电源,升压部分输出电压低,然后保护不工作,MOS管下面那个写了220是什么元件,第一个2还是歪的,量了有1欧姆电阻,没看出啥原理来,这电源真是复杂

网友:
我猜是贴片电感

网友:
220μH的电感。

网友A:
我猜也是电感,但不是220uH的,而是22uH的。如果是220uH,应该用221表示。

网友:
生压指的是PFC吧,不生压检查滤波电容电压反馈取样电阻(特征是很多大阻值电阻串联),还有自身PWM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B:
就这水平还修进口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也是电感,但不是220uH的,而是22uH的。如果是220uH,应该用221表示。

或许是吧,见过彩电的A3电源所用的尖峰吸收电容,有的标680,有的标681: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水平还修进口电源!

火箭卫星都能修,修不修得好就另外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箭卫星都能修,修不修得好就另外说了

嗯,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
如电感就是22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