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3a电源,空载11v,带载掉电压

楼主(2021-02-01):
一个监控电源,空载接近11v,接摄像头掉电压到5v左右,八脚芯片是15BLY29 L-888,右边四脚是817光耦

楼主:
跟这个电路差不多,但是我不怎么懂电路

网友:
先带1.5A假负载看看。带载后C2上ACV大于200mV? C2应该坏了

网友:
先把电容换一遍

楼主:
暂时放弃了,本来想装个protel99画个图,汉化时把我系统弄坏了,资源管理器不显示左边导航窗格了。气死了
我也没有电容可以换,去废品站再拣点电路板回来再试试吧。

楼主:
我把电容都拆下来测试是ic旁边那个47u的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