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电源切换电路是否可以这样搭?

楼主(2021-02-01):
用手机电路仿真软件Droid Tesla画了个双电源切换电路,理论+仿真是没多大问题,不确定实际情况会是如何,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指点一二,谢谢!

两路输入电源及管子类型已标好。

同时开启电源看一下,当然这不是我想要的。

个人分析:假设断开左路电源开启右路电源,先是P管寄生二极管导通,此时下面的N管也已经导通,P管S脚有24点几V电压(无视图中负载上面的16.1V),由于P管栅极被N管拉低,G、S脚形成压差P管完全导通,寄生二极管被短路,此时电路形成回路;由于左路电源被切断,P管的G、S脚无法形成压差,管子不能导通,故右路电源无法倒灌至左路。

开启左路电源断开右路电源分析与上面相反。

我知识浅薄,还望各位帮忙分析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如果是一边0一边满电或许可以,或许啊
因为如果PMOS 的等效电容大的话,会有个感应电开通对面的NMOS。
所以,不一定实用。电路也不全,如果开关接电源上就本来没有倒灌的事

网友:
不怕倒灌吗?

网友A:
实际电路跟仿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跟仿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感谢解答!实践验证还是会存在倒灌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