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水一贴】也来一发46xt改46en

楼主(2021-02-01):
直接上图

刚收的坏固态。46xt大头主控,配镁光降级片。

这个板型是比较是常见的,配46en居多。

这块板子用了大头的46xt主控,同时精简掉了缓存和缓存供电部门电路。

今天给他还原成他的本来面目——换回46en。

本来想用46xt开一遍,看颗粒速度来着,结果:

有个ce坏块多,降容也没能开出来,罢了。

接着干

首先需要补上1.5v缓存供电。

其实这里只缺供电IC和电感,只补上这2个料就行了。

补上之后,量一下输出,已经有1.5v供电了。

同时量一下缓存焊盘的B2点

也已经有1.5v电压了。

然后补上缓存

随便找了个南亚512m的缓存补上。

之前有听说,部分大头46xt阉割不干净的,也支持外置缓存。

抱着一丝侥幸心理,上工具测下缓存

结果当然是fail。我等非酋从来就没有脸白过

老老实实换上46en主控

缓存测试通过。

开一下这个S8颗粒,看坏块到底有多少。

140多的坏块,怪不得级别到了S8。

降容到120G开出来了。

跑圈没问题。

凑服用。

完结!

网友A:
你这种情况不是爱好了,已经演变成嗜好了!

网友B:
板厂的成本不是提高了吗?怎么还要上46XT,按理说应该都是次品拼次品,但你们补上电路又完整了。难道板厂就一个模吃整个系列剩下就补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厂的成本不是提高了吗?怎么还要上46XT,按理说应该都是次品拼次品,但你们补上电路又完整了。难道板厂就 ...

大头2246XT只用2246EN的板子,小头XT有专用板。没见大头XT专用板。EN板子批量生产成本低。

网友:
免跳线的板子,方便啊

网友:
这个板子不咋地,还是单贴降级片,弄不好搞个废品闪存。除非价格极其诱人,正常坏盘价碰都不碰。

网友C:
这个要看情况大XT主控有些就是正常EN打的标/有些是不良的EN再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情况大XT主控有些就是正常EN打的标/有些是不良的EN再利用

有这一说,但真没见过。到手改板都过不了缓存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不是爱好了,已经演变成嗜好了!

哈哈,有道理

网友:
我那会看见这个盘了..........就因为是打磨的S8没敢上车

网友:
碰到过直接用EN的主控不上缓存开成XT用的

网友:
技术设备好,换芯片跟玩似的

网友:
不知道大XT是物理阉割还是软件阉割,可否通过测量RAM焊盘上的数据/地址点位的对地二极管值来判断?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0934&mobile=2求解

网友(2021-04-18):
补上的5脚
芯片叫啥,某宝搜不到,我看有的板子上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