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移动硬盘不插硬盘指示灯亮,一插上硬盘指示灯就不亮

楼主(2021-02-01):
是什么问题,读写都正常。

网友:
就是这个鬼样子设计的。我的也是。

网友A:
非希捷盘灯都不亮,有些希捷盘也不亮,可以希捷的软件打开指示灯,但是保存不了,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希捷盘灯都不亮,有些希捷盘也不亮,可以希捷的软件打开指示灯,但是保存不了,无解。 ...

还有这样的硬盘盒?

网友B:
是不是两个灯丝,被你搞坏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两个灯丝,被你搞坏了一个

看标题,是不插硬盘指示灯亮,一插上硬盘指示灯就不亮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移动硬盘坏了,换了一个硬盘就不亮,但是读卖都正常

网友(2022-12-24):
希捷设计的,好像非希捷盘灯都不亮